945主板温度检测问题

楼主(2010-07-03):
一块杂牌945主板经常自动重启,在系统里用软件检测发现CPU,主板的温度老是跳变范围很大一下CPU温度是40-105度,主板温度30-85度,用手感觉CPU的散热片的温度不烫,CPU散热器安装也良好,北桥感觉比较烫,估计有60度,在BOIS里没有温度检测项,这样的板是IO有问题吗?

网友:
看一下CPU供电的MOS是否有发热的

网友:
夏天北桥就是很烫,可能你的是正常的,在北桥散热片上加点硅胶,也可以加装个风扇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不会造成温度突变升高吧

网友:
看下板有没变形吧,有时候你看起来散热器安排良好,其实根本没接触到

网友:
尝试更换CPU供电电容,这里电容有问题会引起重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如果BIOS里面显示那么高  实际温度用手摸没那么高  一般是BIOS坏  还有就是主板上面的温控电路坏  温控电路坏一般是主板上断线 掉元件  IO虚焊  IO坏等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一下子突然又好啦,一直到现在也没出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