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LD2 SE主板难搞的CPU核心电压!

楼主(2010-07-03):
昨晚接一客户华硕P5LD2 SE主板,开机不跑码,上CPU假负载测得VTT(1.18V)、PG(1.18V)、复位电压(1.18V)、时钟(0.34V、0.31),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,就是CPU核心电压只有0.26V(上真U无电压),此板供电采用ADP3181加三个ADP3110,查上下管正常,想应该是ADP3181的事了,换上从基地买的新IC结果还是一样,根据PDF档查各脚电压:VID4-VID0组合(10011),EN(1.09),DELEY(0V),VCC(12V),RAMPADJ(11.23),PWM1-3(0.2V)。另外ADP3110测得数据:1脚(11.71)2脚(0.2V)3脚(0.36V)4脚(12.23V)5-8脚(0V)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,我都搞了一整天了。

备注:客户原来的CPU是CD2.66的,因为发现其中有一触点缺了一小部份怕测不准,就用自已的CD3.06U来试机,不会是这板不支持我的U而不跑码吧。
还有一情况就是开机久一点发现北桥烫手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EN脚相接元件,然后再换U测试

网友:
EN1.09V是不是低了?

网友:
先换个U测试,如果故障相同说明EN脚引起的CPU电压过低

网友:
你就不能换个小点的U试试
很有可能不支持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桥供电不对,仔细检查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,我试试。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补过这种U的触点?该怎么补好点?我现在找不到其它的U来试了想把客户这个U补好来试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换过小点的CPU试过了,还是一样的。EN脚跑线跑也没跑出东西来,没信心了啊!

网友:
EN跑不出来,不一定跟EN有关系的,上次修了一片技加代工的联想品牌机的主板,EN苦苦不出来,后来修好,发现是内存3.3总线供电没有,所以CPU供电EN电压没有,修好的内存总线3.3电压后,EN总算出来了,建议楼上先认真的检修一下别的地方的电压是否正常,呵呵

网友:
其它地方的电压都检查过了正常。

网友:
EN·电压正常
查一下CSREF和FB网络的连接回路、ILIMIT的外部元件也要查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EN电压正常
看一下芯片有没有虚焊 再就是用示波器测一下  电源管理芯片给每个驱动芯片的波形有没有不正常  有一相不正常的话  可能都会引起保护  没波的话  只能把所有驱动一同换掉  来试  还有CPU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没有CPU电压   都不好的话 那么就是那里保护了 量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贴片电阻   电容等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请问涵山,三个3110驱动芯片的工作应该是IN脚收到3181PWM1-3发出讯号才工作的是吗?那我现在是PWM1-3的电压这么低是否是3181这部份的问题?还是说3110驱动芯片有问题也可能会拉低3181的PWM1-3的电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刚发现ADP3181周围中有一681电阻在线测阻值异常,681应该阻值是680才对啊,加电测得一电阻一侧电压为3.37V,另一侧无电压出,跟线路这无电压的一侧与3181的FB相连,问题应该就在这了吧?可这681电阻在我所有料板中死活找不出一个来,这是不是在主板中不常用的电阻?或者说在哪些板上好找到?大家帮帮忙。

网友:
681电阻下下来测结果没坏!找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一端没电压出。

网友:
老大们都上哪了,怎么没人来帮忙呢?太远了,不然我直接寄基地去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 只有换了试  或者用示波器开机瞬间看一下有没有波形  如果有波形就是电路保护了

网友:
建议再换片APD3181试试!这IC容易坏。。再换片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