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pp2040触发不了

楼主(2010-07-03):
一台COMPAQ  PP2040笔记本上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,触发不了。。。后来发现不上电池,直接上电源就可以开机,也正常。。。换过电源IC了。。。还是不行。。。请各位大哥帮忙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保护隔离到充电到电池这一路。充电芯片等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..........查下

网友:
查一下电池的隔离保护电路和识别信号!

网友:
保护隔离到充电到电池这一路。充电芯片等

网友:
看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  一般都是那里出现问题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换IC啊,先看保护隔离电路,在看充电电路

网友:
  电池检测电路  或者先换个电池

网友:
适配器能触发为什么换电源IC,为什么不查下充电电路这块,换块电池试试了吗?换充电芯片试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