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不亮.用好内存也引导不了DOS

楼主(2010-07-03):
一条Kingmax400的256条
插板子上.点开关.二秒后断电,又马上重启.诊断卡不走码
摸此条很热,拔下.用表量条上的所有电容都短路,排阻基本正常.吹掉SPD也电容一样短路

求解!谢谢

网友:
颗粒有击穿的

网友:
谢谢版主..那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的吹下来试?
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测出来是哪个颗粒击穿了呢?

网友:
测数据引脚和地线之间的阻值

网友:
这个我得找DDR的内存结构图了...

另我还有一条256内存.插上E2不过,用引导条也卡在E2.换过几块板子都一样.
请问版主有没办法?

网友:
版主.我用二极管档量了所有非地线到地的二极阻值..都有600多啊....

是不是量错了啊...

这个条子上还有一小块绿色盖的小芯片.比SPD小一点点的.BGA封装的.看线路板上标有PA-382C.请问是干什么用的?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坏了?

网友:
那个是KINGMAX的产品防伪电路,不会是它

网友:
数字表万用表,,打二级管档,,,,红笔测内存正面第二个脚,,,黑笔测220排阻的脚位,,,看看,,那个颗粒的阻值最低,,,那个颗粒就有问题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第三脚吧?第二脚是数据脚

网友:
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.应该是第三角是地线.第二角是数据线
按以上方法测过.全有600多的阻值,其中只有二个是609.其它基本上都是650左右..请问这个数据有问题吗?

网友:
实在不行,就找个相同好的颗粒,一个一个试,最多就八次,运气好一次就找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