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承运M152S 不上电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7-03):
神舟 承运M152S 不上电 开机键没有电压,1632的22脚没有电压。
3,5V也没有,请教高手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哦
通病

网友:
还是查下图纸吧

网友:
1632 工作条件不具备 上哪来 待机

网友:
1632的22脚是供电脚
1632的第一个工作条件的没有满足怎么有3V5V呢
先修22脚的供电

网友:
可能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吧

网友A:
是保隔电路没过。。可是找不到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22#都没电压,在保护隔离电路邮问题了,不会修的话看图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