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18C难题

楼主(2010-07-03):
插上电源,有待机0.013三到四秒后,没有待机了。电源显示0.000。不能开机,开关上有3.3V电压,按下开关有跳变。电池插上可以单独开机,插上电源看到电流有在充电,可是系统上没有显示有插上电源,一直使用电池。

网友:
这论坛有同一问题贴子,就是没有写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:
谁有处理过相关的问题的。

网友:
  u502 3pin acin是否正常

网友:
U502 3pin,是不正常,应该是高电平,测得的电压才0.7V左右,可是U501是通的。

网友:
充电电路部分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知道是充电电路出了故障,问题是查不是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注意可调电源插上后会有3到四秒的待机电流0.013,接着为0.000还有1909E3脚为低电平,0.7V,可以U501四脚却有19V的电压,使得U501导通。测得U501的123脚有19V电压。U501测量又没有坏。我想是不是哪个电容溶电,很难查出来。请教哪个高手有修过的来提醒提醒。

网友:
还有装上电池,感觉又会充电,其实是没给电池充电。

网友:
没有人回答吗?

网友:
怎么就没有人帮我。还好自己解决了。是因为一个二极管的软故障,测得1909E的1脚19V的电压是虚的。换了U500至1909E 1脚 的D504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希望大家把问题拿出来,一起来解决。

网友:
都在帮你呀,充电部分本来都难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