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电感两端电压不同

楼主(2010-07-03):
今天修了一台3000 965pm 空板能加电到0.8几 上u 和条子 加电掉电 掉电后再过会自动加电 每次掉电的电流都在上升 到0.2几 0.4几 0.5几 都掉过 待机3v 5v 正常 但电感L36两端的电压不同 一端1.16 一端有8.6 初步判断是u8 坏了 不知道对不对
掉电

网友:
即使短路电感2端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压差吧。如果真这样电感或者短路地方或者前面提供电压的MOS管应该冒烟了

网友:
有这么大的压差吗 要不就是电感坏了

网友:
怀疑楼主表没调好量出电压值不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