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649-M3上显卡不能开机故障

楼主(2010-07-03):
ECS给联想代工的板649-M3不上显卡,跑码正常,加显卡后就当2b,换了几张好卡都一样,所以排除显卡问题,测总线上的32个耦合电容无样,只是上电后北桥有点烫,求思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,当然是先焊北桥了,插显卡档内存,90%都是桥的问题嘛,打阻有时也不一定会准的,加焊一下最实际了,上次修了一片775针的华硕主板,阻值怎么打都是正常,可是他就是座空焊了,加焊就可以,有些阻值打不到,可能用处也是很关键的,建议加焊桥,再看效果

网友:
先排除供电跟插槽问题后就加焊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测电容没问题就用镊子先刮一下槽 再测一下显卡所要的工作条件  供电  时钟 复位 还有总线时钟总线数据两脚的电压  都满足 先刷BIOS

网友:
此板已经修复,在此叫涵山一声师傅,神!人中的神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400块给客人换了一块映泰的P4M800,扔下了这块板和一块128显卡走了,心里高兴!!

网友:
哪里的问题?刮槽刮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