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长城BTX-5005P电源奇怪问题~~

楼主(2010-07-03):
本人手上有一个长城BTX-5005P的电源,开始是进小强烧了七个脚的开关厚膜IC,换上去后,用测试工具测得电压都正常,但是就有个怪问题,上到845/865板子上用一切正常,上到945以及以上的板子上,就开不了机,测得绿线电压跳变~~有点像短路的样子,但是短接绿线能开机,高手们指点下吧,不然这个电源就只能放在那当摆设了

网友:
功率不够带不动,继续查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再查查

网友:
7脚ic是原值替换吗?换错了ic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看用料,这个电源值得修。【有好多垃圾电源修了也没意义】
开关厚膜IC换上去后,测下带负载能力。
965以上的板子对5VSB电流要求要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