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20 不加热,不进纸,电源板的M583可控硅坏.

楼主(2010-07-03):
HP1020 不加热,不进纸,M583可控硅坏.但不知道该管的参数.请大家帮一下.
电源

网友:
帮你查了,网上好像查不到,但查到佳能LBP3000和1020是一样的。你试着找下这机子。

网友:
canon LBP29000电源板和HP1020机器通用,那可控硅你找一耐压250V以上的管子都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