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9开机花屏

楼主(2010-07-03):
华硕F9 12寸的笔记本,显卡是8400m g显卡,初次接机实际花屏,接外屏正常。开机十分钟,内屏也正常,再关机开机一直正常。关机待机器凉透,开机也正常。次日再试又花屏,十多分钟后内屏正常。排除屏线问题,关机有酒精棉冷却屏芯片CM1715,故障没有出现。考虑到显卡虚焊,加焊显卡,测试正常,次日间隔5小时开机两次都正常。机器交回同行后第三天,同行来电话又说花屏。没办法将机器取回,在家开机测试一切正常。有没有修过这机器的师傅指点一下怎么回事啊。
补充下,花屏是一条条横线不是从左到右的整屏横线。

网友:
有没换过屏啊
屏的行列模块虚焊也有可能

网友:
显卡 屏 屏线都要怀疑 代换一下试试 先易后难

网友:
屏阵列用手轻按试过了,正常。郁闷的是现在怎么折腾也不出问题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啊,一路DAC不正常。

网友:
这样的病真愁人在不好查了,我这这几天有一台宏基的本子,也是有时花屏,显卡显存全换测试还是一样,无语了。客户还着急,没办法找不出原因

网友:
换个屏测一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先换屏试一下,确定不是屏的问题再做个显卡

网友:
运行个大型程序试试,要是不死机,一般显卡的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