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ECS 915p-a2主板的维修

楼主(2010-07-03):
这个主板是楼内别的公司修过的,
故障现象:加电POST卡灯闪一下,在加还是闪
维修过程:1.观看外观,发现IO场管都动过.U坐也被加焊过
                  2.先打一下供电的对地数值和前后U口,没有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3.测电池。跳线帽没有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4.测试待机没有问题(3.3和5V都有了)
                    5.测试开机键,5V电压到了,32.768起震了
                    6.这个5V是否到io没有测量,(有其他的活,到前台去了,同事把IO 给换了,故    障依旧)w83627thf(io)
                   7.这时我回来接着修,发现给桥供电的这部分管子好像有点问题,只有上下管和电感线圈,没有供电芯片(一般该芯片都在附近,我网一边的芯片爬了爬,没有想通的),然后没办法只有一点一点细致的爬,终于找到了,我晕,全给拔掉了(太狠了,我说怎么加不上电呢。清理的还蛮干净的,不细看都看不出来,是取下的件),没办法这有跟着经验走了,跟换了2个9202,故障排除,终于是加上电了,
                  8.测试各基本电压,没问题上U测试  晕00  看来我是刚把客户的主板回复到初始故障
                   9.我于是把IO更换会起,因为都是剪板的,不一定是好的,换了故障依旧,
                  10.用测试灯测试,发现有点虚,看来U坐还有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11.想焊座子了,一想这个板搞成这个样,不会把BIOS也清了吧。于是先刷个BIOS先
                  12.刷好后,按压U坐故障依旧是不跑马
                   13.没办法,那也得先焊一下 ,加焊
                   14.加焊完成。测试OK
总结:修的郁闷啊,太惨了这个板子,一个U坐没加焊好,把故障扩大了,看来我以后修板子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板子的其他不分了,要不然累死我也修补不上,要多积累啊,还要细心啊

网友:
胆大心细,说的好,做起不容易呀。

网友:
楼主费这么大的劲修一个主板是有点太雷了啊

网友:
没办法  但是以后这个客户就是你的铁杆客户啊  有修的希望不抛弃不放弃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