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10-07-03):
首先查南桥的待机电压,3.3V、1.8V正常,Power sw电压正常,测南桥边的晶振也正常,在测I/O 芯片W83627第67 脚电压3.3V,点开机时此脚没有跳变,此信号受I/O 芯片控制,3.3V 电压由南桥待机电压提供,在点开机时此点有3.3V到0V 的跳变,没有跳变一般都是I/O 损坏,于是更换I/O 芯片W83627 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有一个重要的信号RSMRST 怎么没测,这是 一个上电的条件。

网友:
对  复位也是必测试的条件啊!

网友:
RSMRST#这是一个经上拉电阻3.3V转出来的

网友(2010-08-26):
这个是南桥发出的信号么

网友:
开机电路故障头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