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 NF8-V 754主板,重起过不了C1

楼主(2010-07-03):
ABIT NF8-V 754主板,重起过不了C1
关掉直接冷启动一般都能启动,跑内存测试软件正常
内存插槽各阻值正常,供电电压正常,有时钟信号。
主板

网友:
单桥的吧?刷BIOS或加焊桥

网友:
变异鱼
的帖子
一般为桥空焊 在刚开始使用正常 用过一段时间热了之后不行 基本上都是桥空焊的问题

网友:
学习中,自己手上有块类似的板~~

网友:
BIOS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BIOS刷过了,还是一样。
看来是桥虚焊了
看来要给桥加焊了,作为一个新手,我感到压力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