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屏白屏

楼主(2010-07-03):
三星153V显示屏白屏故障,可给测量屏供电时,电压偏低,断开屏线后,屏供电又正常了,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的话,还真不知怎样修了.不知哪位朋友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这难题呢?

网友:
屏的电压转换电路有故障了,基本可以断定有东西短路或者供电不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屏的电压转换电路,是指三端稳压管部分吗

网友:
屏或驱动板,换个通用驱动板点屏看问题所在

网友:
换个高压条试试。发个图看看嘛

网友:
我现在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可就是不知是驱动板哪里有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屏的电压转换基本很少用三端的,都是开关电源多,有功率管,线圈,二极管。其中功率管烧毁的多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也就是说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喽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高压条?是高压板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还有屏坏了也会白屏哦,高压板跟高压条区别不大。

网友:
可以换个通用驱动板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,那应该怎样维修呢

网友:
思路:搞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,如果还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,一般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,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,那应该怎样维修呢

网友:
我以前预见过是平接口处有个场管性能不良出这种状况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驱动板上有场管吗?那是三端稳压管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断开屏线电压正常  说明屏电路板上有短路  查升压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驱动板坏了一般是程序或控制芯片出问题了,刷个程序,不行就换通用的吧

网友:
如果测得是驱动板坏,能换就换了,驱动板没有那么好修,芯片成本都可以买到驱动板了

网友:
白屏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  换个板 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