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PS2

楼主(2010-07-03):
一块主板装WINGDOS7系统有PS2不能用了求助

网友:
先测接口的数据和时钟阻止是否正常  还有5V供电  把滤波电容拆了还是不行就I/o 测阻止最好插上键盘或鼠标这样带负载也可以判断出接口有没损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果是WINXP下可以用的话 那么可能是你BIOS版本低 或者 驱动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今天我查了主板的供电。原来是PS2的电感烧了造成的。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