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易损芯片故障列表

楼主(2010-07-04):
AAT1101A         M150XN05 屏电源管理芯片,损坏后表现为白屏‘开机图像暗淡等
AAT1164          M170EG01 新款屏通病,主要用在明基FP71G+液晶显示器上面。用一段时间会白屏、关机在开用一段时间又出现白 .本芯片为液晶屏高压产生及管理芯片、明基液晶显示器常坏、故障为:白屏。
AAT1343          LG、PHILIPS 屏用,开机白屏、花屏、竖条等
AD8567           友达屏用,白
AU30707          友达屏用,白屏、花屏、图像淡
AU30803          友达屏用,白屏、花屏、图像淡
AUO-003          M170EG01 屏,主供电短路、开机白屏或画屏、开机彩色失真、彩色竖条等
DS90C385         LVDS 发送器芯片
FPD87326         LG PHILIPS    IC
GVS690H9         液晶 IC
HX8912TA         液晶 IC

LPD91821         三星液晶屏专用
LRE031212A       LTM170EU-L21 的屏主芯片
LRU4312X1A       三星多款17 寸屏主芯片,损坏率高
LXD91810
LXD91811         三星14,15 寸屏主芯片,白屏、花屏、灰色竖条、无显示,可代替91812,91810
LXD91812
LXD91814
LXD91820
MST8116B          CMV 和BENQ 等、液晶主芯片,此IC 损坏率高,出现故障:花屏、白屏、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
MST8131A    MST8131A   MST8111B    MST8111A
                 此四个型号通用,联想\宏基\BENQ 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,此IC 损坏率高,出现故障:花 、白屏、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
NT68521          4 合1 电视板芯片
RTD2023          LVDS 图像信号处理芯片,M170EP01-2.0 版一体屏和多个厂家驱动板使用。
SE7889-LF        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图像信号处理芯片,此IC 损坏率高,出现故障:花

SN0209033PZP     LG.Philips 液晶屏专用 LM170E01
TFP7425P         京东方现代屏时序控制器芯片,损坏率高
TFP7433          京东方现代屏时序控制器芯片,损坏率高
TSU16AK          图像信号处理芯片
单片机
NT68F63          三星,冠捷等液晶MCU
NT68F633         PHILIPS
WT61P4            三星液晶MCU
W78E65           冠捷常用,可代替M6759,SM5964
MTV312
MTV512           BENQ,长城液晶常用

网友:
比较弱智的问一下,这些是不是屏电路上的芯片?

网友:
LED 屏不亮,en信号从哪里过来,有液晶的资料吗

网友:
5706.5707等是三极管,不是芯片啊,二楼的没看清楚标题哦、、、

网友:
这样液晶屏上电芯片···一般市场上很难找到·

网友:
斑竹也开始发重复资料了呀!
还有,这个是转贴。 其中有几样屏芯片,你换了也不会好的,有很多都是误导

网友(2016-06-10):
比较弱智的问一下  什么东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