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飞线的小问题

楼主(2010-07-04):
大家好  小弟是新手  有个小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 就是把风扇改成长转 我想用3.3V来该 不知道最好使用哪里的3.3最稳定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下  谢谢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接U口5V供电那里

网友:
  5v供电 风扇转速更大一些

网友:
5V转速高,自然噪音更大一些

网友:
风扇的供电都是5V,你是听谁说的用3.3V,嘿嘿

网友:
楼主遇到3.3V风扇了吧?
可以先找系统供电3,。3V的电感、限流电阻,随之找个大功率的开关管,后极接到风扇主供电,保证在本子待机时有系统供电也不能使风扇得到供电,开机以后风扇才常转

网友:
怎么看风扇是3v还是5v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