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维修显示器主机电源常备元件

楼主(2010-07-04):
各位维修师傅好,请问维修主机电源,显示器,纯屏和液晶应该常备哪些元件,没有坏电源可供拆件的情况下, 从0开始的,

包括三级管,二极管,电阻,电容, 电源芯片等该准备哪些零件,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主供电三极管   13007
1欧的保险电阻

这两个常坏,应该准备一些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,我也是新手。

网友:
电源芯片p1337、ld7575、sg6841、1200ap40、1200ap60、tea1532、ea1530、203d6、dm311、dm0465、dm0564、laf0001
整流桥、400v100uf电容
8n60场管
光耦、一些小三极管、电阻电容

网友:
16V1000UF电容,

网友:
开关按键、特别明基液晶按键

网友:
备电源管就行,其它的用坏电源中的旧元件,,,不然修电源挣不了几个钱,,元件钱比维修费还贵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