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的白屏故障维修

楼主(2010-07-04):
我们遇到的液晶显示屏一般是这样的。出现白屏故障,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液晶屏体的供电电路出问题的多一些,就是说差电压。
     一般的液晶显示器的工作方式是,液晶屏加电后工作,及液晶屏如果不加电应该是白屏的(我们是这样实验的,把液晶屏和主板的连线去掉后,发现白屏)。
      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,我们遇到的有两种屏的供电方式,一种是由主板提供屏的各种工作电压,另外一种是主板只提供一个3.3V的电压,屏所需的其它的各种电压是屏后的电路板提供的。
     如果是第一种供电方式,检修主板的难度相对较小,相关的资料比较多。
     如果是第二种方式,一般情况下,液晶屏是要报废的,检修的难度相当大。可能除了工厂,维修资料基本上没有的。
    一般情况下,液晶屏所需的各种工作电压有3.3V、10.V、-6V、-18V等几种,我们检修时主要是核对10V、-18(-6)V两组电压。

网友:
    分析的很有道理,修机子不要怕坼机子。。

网友:
有时屏电路上的电容烧了一两个也有可能,我试过了

网友:
如果故障是出现在屏的逻辑板上的,并且有配件的话,是可以修的,如果是屏体或者是屏上的COF得话,就没办法了,不过象三星屏的拖尾那样的故障,用跳线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