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的MS-7102 ver.1 L-VK8TM主板BIOS

楼主(2010-07-04):
求联想的MS-7102 ver.1 L-VK8TM主板BIOS 黄标:05S
集成显卡,如果能有通用的也好
这板子的BIOS是不是必须要黄标相同?
看到好多版本的,不知道是不是有通用的?
怕变砖
谢谢了
显卡

网友:
此板过滚动条蓝屏,最小系统、重装各种版本系统故障依旧
下网卡、声卡故障依然
可谓穷途末路了,只想刷BIOS试下,不行就放弃了。
求此版本BIOS或给能代用的,在此谢过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