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检测高低电频

楼主(2010-07-04):
怎样用万用表检测高低电频??????

网友:
主板一般用直流20V档检测

网友:
高低电平指的是波形,万用表只能测电压。主板维修中,高低电平相当于开和关,即电压达到开启要求,我个人称它为高电平,截止的为低电平。
如理解错误还请楼下纠正.

网友:
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认为高于0.8V的电压认为是高电平;低于0.8V的认为是低电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