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714的怪问题

楼主(2010-07-04):
  一478针MS-6714 上CPU 内存触发C1-C3然后瞬间断电 再次触发C1-C3-16点亮正常 断电再次触发还是C1-C3瞬间断电 无思路 求教各位

网友:
内存的供电正常吗?也可以先CMOS清空一下

网友:
清coms 不行就把每个件都换一边 看看谁引起的 主板的话刷BIOS 或者查内存供电

网友:
io也要更换下,内存供电和bios

网友:
不过内存并反复重启
首先要查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具备
电压时钟总线、IO BIOS都要查

网友:
不是反复重启 是第一次触发自动断电 马上触发第二次就正常开机 内存供电查过了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