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2420不开机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7-04):
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,问下宏基的这款机子开机芯片是WPC8763LDG-1-G,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,待机上的电压TPS51120已经产生出来,开机芯片的供电正常,晶振也起振了,是不是开机芯片坏了,如果BIOS坏是不是也不能开机呢,BIOS的供电在待机下都正常,怎么样具体判断下是哪个坏了呢?
不开机
芯片

网友:
你查供电正常后,再查开机那几个信号有跳变没,开机不触发,bios能引起,我觉得像bios出问题了,重刷试试

网友:
供电时钟之外 还有复位 bios在开机之前就有波形的 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正常

网友A:
BIOS供电都正常,如果程序出错,也会引起不开机吗?

网友:
宏基有的机程序错误会引起不开机,很多都不能触发

网友:
2420这个机子碰到过好几台自动触发但不亮机的,都是刷BIOS刷好的,但不知道楼主的属不属于BIOS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