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325不开机
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7-04):
待机下有3V没有5V,5V是在开机后才有的,请求怎么维修

网友:
基地有6325的图纸,先找下工作条件看看满足了没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啊 有3v没有5v是正常的吧 好的机器你为什么要修?

网友:
待机电流多少?有没有短路的,都要查一下

网友:
朋友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,电流多少?触发有什么反应?还是能开机但是不亮机,都说一下,才好解释呀。

网友:
我的也在等着修啊

网友:
这机器今天我这来个,能开机,电流0.3A,不跑码。
待机有3.3V没5V正常,开机没5V就不对了。
论坛上开机没5V的帖子好像没有解决的。
量+V5Al正常5V,断开开机按键下边的锡点PAD1,在开机。下端有5V,说明+V5A正常,后极负载有问题。一个一个找,TPS51124有腐蚀。它是1.05V和1.25V供电管理,位置在PCI插槽下边。不知道怎么腐蚀的,上边一点水印也没有周边也没水印。摘下清理在焊上,电流上到1.3A跑码跑到D5,现在准备刷BIOS试下。

网友:
刷完,涛声依旧D5
定个51124看看,L20电压偏高,1.25V应该1.0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