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设置后的信息保存在何处

楼主(2010-07-04):
本人遇到一个稍有些争议的问题,前来请教大家。请大家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,我个人认为BIOS设置后的信息应该是保存在南桥内部,因为南桥内部设有一个RAM.不知大家看法如何。

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本来就是的,是保存在南桥内部CMOS中,由CMOS电池供电,如果CMOS电池没电,或者拔下里面的配置信息就会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质疑楼上的说法
       BIOS,基本输入输出系统,其内容集成在微机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上,主要保存着有关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,系统信息设置、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等。
       CMOS,是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,主要用来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操作人员对某些参数的设定。CMOS RAM芯片由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供电,因此无论是在关机状态中,还是遇到系统掉电情况,CMOS信息都不会丢失。
       由于C由于CMOS 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,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,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。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(如IBM的PC/AT机型),使用很不方便。现在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 BIOS芯片中,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,因此这种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。
        MOS 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,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,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。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(如IBM的PC/AT机型),使用很不方便。现在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 BIOS芯片中,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,因此这种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。

网友:
BIOS程序应该是放在BIOS里的,设置如时间,密码等是存在南桥里的,我们清空BIOS密码及设置的时候,不就是让RTCRST复位一次吗?

网友:
BIOS程序在 BIOS芯片里  保存的设置在南桥里

网友:
通俗的讲应该是:通过BIOS程序对CMOS参数进行设置

网友:
不是放在南桥的··如果是在南桥的话,笔记本破解密码 换南桥不就行了?

网友:
笔记本安全程度比台式机要好,笔记本的密码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几个地方,只换南桥是不行的。台式机的BIOS设置的信息保存在南桥里。

网友:
当然在南桥了!

网友:
笔记本,好像有个码片什么的,

网友:
BIOS:Base input output system。即,基本的输入输出系统。现在是一块Flash芯片,BIOS程序内容是存放在该芯片内部。如果该芯片损坏或程序损坏,可更换芯片或是刷程序内容来修复的。

CMOS: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。即,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。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,是用来保存BIOS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。比如CPU、软硬盘驱动器等部件的信息。还可以保存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,比如系统日期、开机口令等。CMOS可由主板的电池供电,即使系统掉电,信息也不会丢失。BIOS设置程序在开机时通过特定的按键就可进入进行设置。因此BIOS设置有时也被叫做CMOS设置。

个人认为,现在的CMOS电路其实还是存在于南桥芯片内的。如你不信,你可以参考一下CMOS电路,也就是主板上有电池那个电路。除南桥外,还有没有其它的芯片存在?

网友:
大部分放南桥,有一部分放在专用芯片中。

网友:
好像是早期的主板,在南桥之外,现在的主板都在南桥中。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也是在南桥里面,,,因为我跑线路就是跑到南桥里面呀。。。在就是有几块主板C是MOS问题可是进南桥去啦,,所以就没去修拉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的 你的理解是对的  BIOS设置就是调用BIOS芯片里面的程序  更改设置后保存在南桥的RAM存储器中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笔记本有专用的码片

网友:
非常感谢,大家前来跟贴,让我的疑问变得明朗了。

网友:
放在南桥里。 程序存贮在BIOS芯片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