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金海硕修复硬盘没有找到硬盘

楼主(2010-07-04):
  昨天;我用金海硕修复硬盘;在扫描坏道里没有找到硬盘,这是怎么会事

网友:
你这个修复硬盘是不行的。已经OUT了N多年的软件了。

网友:
这个软件免费版不支持新的窜口硬盘
用MHDD吧

网友:
试用THDD或MHDD,还有就是硬盘的跳线。看是否跟光驱冲突。

网友:
检测不到 一般都为 硬盘数据线 有问题 或硬盘坏 ,
另这软件 也不好用。如楼上所说 改用MHDD 好点!

网友:
硬盘要挂在第一个IDE接口而且还要设为主盘才能检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