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3声长响,不亮

楼主(2010-07-04):
intel原装板子,开机诊断卡25,3三声长响后不再响显示器不亮,换内存不行,内存主供电2.6v,辅助供电1.29v,系统总线3.3v其他地方供电正常,维修陷入僵局,难道是bios问题?没有编程工具,高手指点一下,会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,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。做维修的连编程器也没有吗.......

网友:
先CMOS放电试一下。能没有独立显卡插槽,上个独立显卡再试一下

网友:
inter板的io容易坏,更换个试试,土炮也用下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