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很菜的问题----如何截图?

楼主(2010-07-04):
大家发贴时是,图文并茂,不知那PDF图是如何清晰的截上去的
截图

网友:
你会用QQ截图吗?截下来再上传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QQ截图

网友:
按两位的提示试了下,可以截下来,但是粘贴不上去,所发贴的地方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1654681

网友:
截图之后在qq的对话框里粘贴 然后在图上面点右键 选另存为 在桌面和某个地方 发帖的时候 上传这个附件九可以了

网友:
用qq截图。ctrl+ait+a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QQ截图啊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,

网友A:
用QQ截图很方便的,不知张工会用了吗?

网友:
惭愧,我都还是按PrintScreen

网友:
得先发到附件里,再弄到帖子里,不过不能超过100KB大小。

网友:
再次感谢各位指导,已经学会了!

网友:
我用的都是CTRL+ALT+A

网友:
我一般是用数码相机的 !清晰看的清楚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