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主板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7-04):
联想 主板开机掉电 sf1/661fx .修的时候不亮 ,刷BIOS 正常 ,在开机的时候 就掉电, 不知是那的是啊 ? 急急急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,估计电源保护了。

网友:
661FX的,你用灯座检测一下,是否有虚焊。

网友:
可能和桥有关,换CPU试没

网友:
掉电后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绿线的电压,如果是高电平,那就是主板保护,如果是低电平就是电源保护,接下来根据具体的保护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