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513 Windows XP声卡驱动谁有啊 ?

楼主(2010-07-04):
hp cq40 513 Windows XP声卡驱动谁有啊 ?怎么装  啊???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要先安装一个叫做IDT补丁的程序  你才可以找到声卡的

网友:
声卡驱动装上后   重启电脑就没声音  了  是什么原因啊
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

网友:
有遇到过  我是从新刷了下BIOS    就好了的

网友:
先根据机器的pn去官网找bios,刷了后下载驱动

网友:
到HP官方网站去找,我是这样下载的。

网友:
次驱动要下声卡补丁 要强装上网  声卡安装方法:先在系统设备里将UAA总线驱动程序删除。后出现2个未知设备,一个是高清接口,一个是声卡接口(IDE,high)1 装IDT文件,2安装SP42549 再安装42717  更新IDT驱动指定磁盘安装。C盘里有一个Swsetup文件夹-有一个42717里有一个wdm出现vista下面的一个文件stwrt打开安装后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