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点不亮.诊断卡循环跑码.到00.等几秒后.停在RR不动.

楼主(2010-07-04):
请问师傅.是哪里的问题
清了cmos后正常启动
点不亮
电脑

网友:
00表示CPU不工作,先换CPU试一下,确定主板故障以后,按不过CPU检修,查CPU供电,时钟,复位,刷BIOS

网友:
什么样的板子?你发帖没有主板信息,什么cpu,什么样的主板?

网友:
没有说明什么主板什么CPU 晕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