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无待机

楼主(2010-07-04):
现手上有台T40的机器,通电无待机,测主板无3V,5V,待机电压。1631芯片22脚有16V,21脚有5V线串电压,7,8,23无电压。这几个电压由芯IBM/PMH4片输出,IBM/PMH4又由TB62501F供电控制,不知道要使IBM/PMH4正常工作需要那几组供电和信号?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流程,本人十分感谢。

网友:
重点查下TB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,现在就是差工作条件,但是不知道他有哪些工作条件所以来请教啊?

网友:
用判断来迅速解决问题

网友:
查东芝芯片 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TB6205  东芝 就知道这么多

网友:
21脚都有5伏了,23脚怎么会没有电压哪!7 28脚的电压是0伏还是1伏左右?

网友:
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,现在就是差工作条件,
重点查下TB的工作条件,先换一个在 说

网友:
測到H8還有PMH4中間又沒掉件或元器件損壞導致拉低
1631有沒有虛焊或損壞

网友:
开机触发电路,当插上电源适配器后,TB62501初始工作,芯片内部RC震荡自动完成复位,同时由59脚产生3.3V给PMH4供电,接到供电后,内部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高电平的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和28脚,此时MAX1631全面产生3.3V和5V两路核心供电,3.3V的供电呗送到南桥,南桥有了供电后,内部的RTC电路被启动,(RTC=实时时钟)输出电压驱动32.768的晶振起震,开机芯片得到3.3V和5V两路供电,同时开机芯片的20脚 PMH4的32脚分别输出3.3V的高电平信号,送到开机按键,此时整机处于待命状态,这是老师交的,不知道说的好不好

网友:
查下VL5到U28上面没撒
看下U28的主电压运行正常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