棘手主板,上显卡诊断卡c1,去掉直接跑75

楼主(2010-07-04):
丽台n15235主板,上一代内存,诊断卡显示c1,换内存问题依旧,量内存供电均正常。去掉pci-e显卡,诊断卡一路跑75,经测试显卡供电,复位正常就是时钟为零。上老的pci显卡可以点亮电脑。就是上pci-e显卡诊断卡挡到c1,换多个pci-e显卡均不行。由于这个主板是独桥,而且时钟芯片是集成到桥里的。无法下手修时钟,能否从pci接口来一个时钟过来,哈哈, 有点狂想了,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同类故障的说说

网友:
及有可能是集成桥挂了,集成桥的板子时钟都是集成在桥里面的

网友:
直接做桥吧, 桥虚焊了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