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 K8N NEO3 H不认IDE设备

楼主(2010-07-04):
MS K8N NEO3 H不认IDE设备,按del进入CMOS设置时当机,刷BIOS无效,求思路
刷BIOS

网友:
有时刷BIOS好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大部分的手动去调 不过我也经常修到桥空焊【大部分都是南北集成的桥】引起的不认IDE或者串口的是解决好多好多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坏了,换个看看

网友:
NV单桥 加焊无效 硬盘都换过的

网友:
先打值,确定到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,如果断线了,你把桥加焊一万次也没有用,不要动不动就干桥。

网友:
昨天也接到一块757板能启动 但在检测 IDE STAT设备时就不动了
而且进不了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