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头大

楼主(2010-07-04):
一个IBM X31的机子,键盘下面有个1845不输,我开始加焊了一下好了,一个月,又回来了,这次我换了个,也好了,但是刚过一久又回来了,有什么终极维修的方法

网友:
那不是1845的问题啊,把旁边那两电容换掉,或者直接把1845拆掉,还有反面那两管也拆了,在电池接口那个地方有个电感是1.2V的直接把他和1845旁边那两电感连起来就OK啦。

网友:
这样很稳定的。

网友:
请教2楼 你说的电池旁的1.2V的电感我没找到 能不能弄个图或者说得详细点

网友(2010-08-24):
期待着楼主能传个图更明白点,或者是把元器件号码写上也行啊

网友:
都什么什么啊 那个二楼的 掉我胃口啊 那个电感 串联起来 那1845 和后面的6986s要不要装上啊

网友:
把MAX1845的下管子给换了,绝对就好了,我上次也与到过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