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907黑屏故障

楼主(2010-07-04):
接同行送修一台HP1907液晶,说是有时候能用半个多小时,有时候一亮就灭,他说是高压板坏了,自己用四灯小口通用板测过灯管了,没有问题。

实际维修中,这款机子除了电源部份故障,我真的还没有碰到高压坏的,外接灯管试机,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,根据自己的经验应当还是灯管的问题。

说个小窍门吧:HP1907的灯管本身损坏的几乎没有,都是灯管线开焊,要不就是焊接不良,拆出一面灯管后,直接轻轻拽动低压端的,哪根一拽就开了,哪根就是焊接不良

三分钟,呵呵,上面一组一根虚焊了,重新抽头上锡,焊接的时候,用铬铁加点压力给灯管线焊头部份做成圆弧,焊接完毕,装回试机,四个小时没有问题

交付

网友:
其中一组灯管线虚焊,确实存在,但是这款机器高压板也是很爱坏的,OZ9938GN方案.

网友:
富士康群创屏的通病,一根灯管线虚焊

网友(2010-08-03):
我这也收到一台HP L1706的机器,说是用半个小时就灭,正怀疑是灯管,可有人说是高压线圈,有点迷茫,这不稳定的机器不太好测。

网友:
电路板也会有问题的。

前几天修了一台, 灯管线掉了。 焊后还是黑屏。结果改了一块通用高压板上去。

网友:
同意3楼的说法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