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芯片能不能通用啊?

楼主(2010-07-04):
一是R61i的 另一个是块旧板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了 。大家帮,忙看看这两个联想的芯片能不能通用啊?

网友:
这么都没个人出来指教下啊?

网友:
型号都不一样,怎么通用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,谢谢,就是实在找不到一样的了才……

网友:
那你就看看这2块板子的芯片组配置南桥 北桥一样吗?如果一样可以换上试试。

网友:
芯片组一样,大不了冒着烧板的危险去试试。

网友:
芯片组同样的话。就可代换

网友:
这是不可以的 型号都不一样

网友:
型号完全不一样。。不可能通用的。

网友:
看一下电压引脚和地脚是不是一样是一样代换也不会烧板的,最多不通电,估计这个是IBM IC,就是原来T40上的IBM芯片,现在联想收了,改成联想了,应里面的改动不会大太吧,说不是还是打磨上去的呢,

网友:
只要板型一模一样,可以通用。

网友:
这两块板的都是同意型号吗

网友:
估计不行的,型号不一样

网友:
不能通用的不一样吗!再找找不能冒这个险

网友:
那个可以同用的

网友:
不行,不能用

网友:
很有可能不行啊,还是用表测一下供电脚是不是一样的在说吧,一样换上试试也无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