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17“正屏的显示器,开机隐隐的能看到里面的字

楼主(2010-07-04):
LG 17“正屏的显示器,开机隐隐的能看到里面的字,背光是好的。测得驱动板 高压板无故障\断定屏损坏!屏型号为M170E7-L01 REV:C1,请高手指定屏电路怎么修~~
显示器

网友:
你描述的故障是矛盾的,你自己分析的结果能说服你自己吗??

网友:
你自己分析说背光是好的,可用说屏是坏的(因为背光你说过是好的,那只能是除了背光之外有坏的部分了) 那这样的屏也不会是你说的现象-----也就是说不会是背光不亮 而又有暗的影像

网友:
高压条有没有换个。。用通用的代换来试下

网友:
楼主的显示器是高压故障吧

网友:
"背光是好的"请详细说明

网友:
能看见字。屏是好的。背光问题!!!!!

网友:
你确定背光是好的吗? 怎么感觉是灯管坏了呢

网友:
那不就是暗屏故障吗?是很容易维修的故障啊?怎么给屏判了死刑了啊?

网友:
到底是能看见字吗,你说背光好是的,又看不见字,就说屏是坏的

网友:
隐约能看到字????伙计...补习下液晶的工作原理吧...

网友:
呵呵,是有背光,屏也是亮的,只是屏上有显示,看得到是很淡的,是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