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主版,检测卡跑03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0-07-04):
杰微主版,刚送来时,跑00,去掉CPU,清理灰尘后重新插上,检测卡跑03,是什么原因?如何处理?cpu主供电查场效应管 9.89V,0V,2.65V,1.39V,主板也放过电,显卡、内存都没有问题,偶尔检测卡跑05,一般都是03

网友:
楼主各电压说下  看看内存 u 显卡是好的没 支不支持此板子

网友:
楼主  请把 故障现象详细说明   谢谢 ..

网友:
只靠诊断卡是修不了主板的,只靠诊断卡修主板的维修员就算是告诉你改查什么,你也找不到对应的测试点

网友:
试试看,我们也是正在努力学习中

网友:
还是到基地去学习一下吧,我早就有想法了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主板,电源IC是什型号的,这样才能帮你出主意!

网友:
是AMD的话03就干桥吧,不用想了

网友:
说的不详细,就测了CPU供电啊
别的没测,
新手三板斧。放电,换IO。刷BIOS,
看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,把内存拔下来在测,如果还跑C3说明没检U。

网友:
档在03是乱码,775的主板吧?
把CPU座好好处理一下,测显卡和桥供电如果正常再刷BIOS测试

网友:
装个啦叭,看是不是报警了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应该内存不过 最好说一下什么型号的板  顺便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