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毒后的数据恢复

楼主(2010-07-04):
中毒杀毒后,带毒的重要文件也被杀软干掉了,你是如何恢复的?手工去毒?

大家来讨论一下呀

网友:
貌似病毒只是更改文件的后缀,这个没亲手试过,提供个思路吧

网友:
说说中病毒以后的情况啊,比如文件夹变成.exe了,还是office变成了exe了。等等 ,不具体说,没法帮你!

网友(2010-08-06):
那你是中了宅男了。其实就是个自解压的RAR文件。你用WINRAR打开,将WORD文档拷出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