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卡检测结果求助

楼主(2010-07-04):
一个网吧给我送来七张X550的显卡,除几张打阻值后确定为核心问题外,其它都是花屏,,,但对A卡显存定位实在是不在行,,,所以把检测结果发上来.求助应该怎么看,在论坛搜索了也看不太懂,,,

网友:
A卡和N卡都是一样的,只是分区管理不同,0--7是从下面的第一颗显存开始

网友:
有点象是GPU虑焊

网友:
是 9550 吗 .. 可能是你的  软件版本不对.....

网友:
很有可以能是GPU空焊!

网友:
软件版本是对的,用表笔打一下数据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