極少可能發生的事也會有

楼主(2010-07-04):
    前不久有位顧客來換了塊848主板,用了差不多半個月說能開機但進不了系統,一進系統就自動關機,今天顧客將整個主機搬了過來,我開了一下真的是像顧客說的那樣,一進入系統就馬上自動關機了,不進系統進CMOS操作多久都沒事。
    主板賣給他前我都測試過的啊沒問題的啊,會不會是硬盤有問題,於是將硬盤電源線、數據線都拔出,接個U盤看看能否進入U盤裡的PE,也是一樣,到了Loading Ramdisk...這一步的時候就自動關機了;粗略看了一下,有兩條不同牌子的內存,乾脆將兩條都拔下來,用我自己珍藏已久的Kingmax 256M,是當時在校配電腦時買的,記得好像是3xxRMB啊,質量確實是相當的好,那麼多年一點都沒問題,鬱悶的是結果還是一樣;再換個顯卡試下,順便將光驅軟驅網卡...統統都拔掉到最小化,再次開機測試還是一樣。
    這下開始有點懷疑可能是主板問題了,想到拆主板出來有點麻煩不到最後不拆主板,但是除此之外都沒什麼了就剩下個CPU了,難道CPU也會有問題導致自動關機?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換了個賽揚2.1的,開機測試到了Loading Ramdisk...這次似乎停留在這比較久一點了不會那麼快自動關機了,再過了一會居然進入熟悉的PE系統了,嘿嘿心理萬分高興吶,既不用換主板那麼麻煩也不用給顧客留下不好的印象(主板還沒用多久就壞了),還可以賺點錢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將顧客的硬盤、內存。。。。全部接好後順利進入XP,搞定收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 还能卖个CPU

网友:
呵呵,是不是散热问题呀?

网友:
呵呵!坏CPU的还真少。有的话,换个试试还是好,免得走弯路

网友:
坏CPU的太多了,好多莫名其妙的故障都是CPU的问题,我这几天都换了好几个CPU了,都AM2 的4400+  4800+ 845的C2。4的,不知道这些东东值多钱?谁要?

网友:
坏的是有,我还修好过.都有是CPU引脚虚焊.

网友:
楼主,可能是U座子虚了,有可能会返修哦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引脚虚焊``第一次听说哦`期待发篇专贴`

网友:
有时候越是想不可能会发生问题的配件越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散热问题可能性大

网友:
不是哦,新的散热片,换个新的CPU马上就能进去系统了,正常使用了回复 月饼 的帖子

网友:
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下那颗换下来的cpu针上有没有氧化之类的。我以前遇见过针脚氧化然后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今天也修到一个CPU引起不能装系统的。一装就蓝屏。。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CPU坏的会做不上系统 或进系统死机的

网友:
呵呵呵  学习了 还从来没碰到过只碰到过直接坏的  以后有经验了  呵呵

网友:
这生意不错呵呵,我其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~

网友:
热量问题可能性大了点`````````

网友:
CPU问题应该不多吧
记得很早的时候,AMD的CPU下面烧黄了,都能正常用

网友:
很多事,看似不可能,其实,一切皆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可谓真是:百听不如一见,百见不如一试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