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无法开机

楼主(2010-07-04):
一台HP presario R3000笔记本,客户两年前从国外带过来的,带回来是好用的,后来出现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的现象,最后罢工了,一直在那放了好长时间,今天拿过来让给看看,插上电源适配器,不能开机,拿掉电池,直接插上电源适配器,也不能开机,电源适配器有输出电压,很稳定,想请教各位大侠,这样的现象大致都是哪个方面的故障!

网友:
是不是少一路供電啊

网友:
主板的控电芯片有没有坏啊?如果不上电南桥到时有可能的!量量晶振有没起振,还有电压是否都正常啊!

网友:
说细点,你 这样太 笼统不 好 答。(不开机通常是指按开关没反应,连指示灯都不 亮,没有电流。但有些不 懂的 顾客把开机运行但屏幕不亮的都叫不开机,但愿你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如果你像后者的话,你也 不要问 了,你没有基础,说了 你也听不懂)。如果是前者,故障部位在主板上,一般是开机电路或待机供电电路,开机芯片,南桥,电源管理,电压输入切换保护电路围绕这几块查吧

网友:
支持楼上的说法,你说的不够详细不开机有很多原因造成,首先先要形成一个思路。
比如说先看电源指示灯亮不,亮的话就证明主供电应该没问题,不亮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到多少。还有很多判断方法因为你说的太笼统了不能确定具体那坏了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HP很多本适配器不是只有一个电压。要是接口是大口带针的量下中间的针是否有电压,没有很可能是适配器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