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换屏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04):
有一个联想E290G的本本,屏碎了,机器没问题,原屏仍然能显示,型号是N141XC-L02的,买了一块N141XB-L01的,卖家说了可以用,买回来装上开机的时候亮,但是显示完开机LOGO就没有显示了,用手电照屏的背面屏有显示,应该是灯管灭了,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?最好是不换屏就能解决,谢谢哈!

网友(点评):
应给是码片的问题,你把报废屏的码片跟你新屏的码片对换就OK.搞好后通知一声。:(八个爪子哪个)

网友:
先拿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,如果点不亮,那是灯管问题,换吧。能点亮的话那就是高压板上的问题,自己去查吧

网友:
灯管有问题,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!把屏的灯管都烧了~!先修高压板和灯管!

网友:
要是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亮,那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。检查一下供电。。。楼主好像没说明白

网友:
先换旧屏试试能不能进系统 能的话 换灯管就行了

网友:
高压管输出电流过大把背光灯烧了。或者是你运气不好,才买的屏灯管就废了。。。

网友:
先点一下订回来的屏的 灯管是不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,看暗的时候高压开启信号是不是没有了?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换灯管是试试,不行就换屏

网友:
高压板没有问题,我接上自己的灯管没有问题,接上旧屏也没有问题,也能显示

网友:
快运把灯管,弄坏了。

网友:
  用好的灯管点点看啊 或用自制高压板点点看啊  就知道故障在那块了啊

网友:
换个坏屏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

网友:
把屏上8脚的码片,对换一下试了没有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控制电压不能持续引起的,看是不是SUP I/O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,一般是需要换屏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