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S661E 开机就滴一声

楼主(2010-07-04):
   测个点电压都OK的,跑马 00 D1 D2 D3 DE 内存换过  CPU换了 还是一样的
有时候跑 D1 D2 D3 D4 D5   但是每次开机都会滴一声的
   是报BIOS错误吗?  我这里又没、刷BIOS 机器的  郁闷中```
  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换IO 无果 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分别用手压一下座子和 桥,现在的 主板虚焊的 太多了 ,问题都怪怪的

网友:
当内存测下供电 压下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滴一声  一般是正常显示的声音 如果有独立插槽 你用独立显卡 看一下  或者用PCI显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|谢谢 试过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