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900HD 450V大滤波电容没电压会不会是电源IC?

楼主(2010-07-04):
明基G900HD 450v的电容没有电压 打雷烧的 电源IC暴了 开关管爆啦 换好后没有电压 以前的电源是TEA1530AP 用TEA1507P代换的?问题出在哪里啊?

网友:
怎么没人啊 ???

网友:
450V滤波电容没电压,你是不是没换保险啊

网友:
基地有大把的人才在,不愿回答你的提问,是因为你问的问题文字简单且没有配套图片说明,还有你是否是真正得维修员。

网友:
保险换过啦 不好意思新手啊

网友:
从220V进来,一路量量就知道那里问题了

网友:
初级的大滤波电容有没有电压哪会跟电源IC扯上关系.

网友:
电源接口,保险,负温度系数热敏电组,低通虑波器,全桥…

网友:
大电容没电压后面怎么没工作呢?查前面的桥堆  保险  热敏电阻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新手吧,以前没有搞过维修还是自己学成材?这样的问题太BC了~450V电容没电,就要从220V交流进来开始查,接口是否有电输入?保险是否烧坏?热敏电阻是否击穿?整流桥是否烧坏?还有就是电容本身有没有损坏?这问题跟开关管以及电源IC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保险,整流桥。查开始电源输入到电容的电路

网友:
橋式整流燒掉了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有点不解:你都知道用1507代,怎么连没有300V电压都不知道?

网友:
楼主的愿望是好的,但过程是残酷的,还是要先学好基本的知识才能做维修

网友:
呵呵!你也是苏州的啊!你修的那台肯定是我没修的,没过保,同行叫我去看的,我没接,2008年9月的!因为昨天我们这边打雷了!今天早上就有很多人打我电话

网友:
初学的话!碰电源板还是要谨慎,做好保护工作!我是被炸蒙了好n回了

网友:
最基本的桥式整流电路都没有看好呀,还是学吧

网友:
没300V 查保险 热敏电阻  全桥

网友:
不行的话!从接口一直量到整流桥,量电压,进了哪边没有了,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