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S661E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07-04):
个点电压都OK的,跑马 00 D1 D2 D3 DE 内存换过  CPU换了 还是一样的
有时候跑 D1 D2 D3 D4 D5   但是每次开机都会滴一声的
   是报BIOS错误吗?  我这里又没、刷BIOS 机器的  郁闷中```
  请高手赐教  换IO  无果

网友:
查内存基本工作条件
内存电压、时钟、系统总线SMDA  SMCLK
IO、BIOS都会引起不过内存的故障
用力压一下北桥开机
打一下内存槽的AD线

网友:
d5一般都过内存了查下显卡

网友:
系统总线SMDA  SMCLK
这个不会查

网友:
桥也压不来  U也压不来?
难道只有刷BIOS?

网友:
DDR1内存91 92脚是SMDA SMCLK
DDR2内存119 120是SMDA SMCLK
高电平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