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主板内存信号电压偏高修复记

楼主(2010-07-04):
今收到一块精英的主板客户反应死机,一般这样的机子都不会修,这个做维修的大家也知道都是同行拿过来了,什么配件都换过也没有散热问题,但也得装下样子,呵呵,拆机检查还真是主板问题,内存电压正常但上拉的信号电压竟然也是3V这个也怪了,动手查查看,RT9173A很熟悉,两了下1脚输入3。2V 5、6、7、8脚都正常,量输出3V这个就怪了,第三脚REF参考电压也是3V,哈哈。。。。简单呀,马上找了一下,在一块旧板上找了个RT9173换上,因为这两个芯片是可以通用的,想都不用想,奇怪!!!怎么还是一样难道这个也坏了,不甘心又在其他精英板子上找了个带A的这下肯定可以,为了保险还加了点松香水用烙铁划一下,开机怎么还是一样,这下确定不是芯片问题了,把板子仔细看了下,好象旁边掉了个电阻,于是用万用表量下是通参考电压脚的,但不知道是多大,看了下旁边好象像也有个电阻上面标着0C1什么的哪万用表量出是10K欧的,此时灵机一动把废板拿来一对,果然有两个一样的这样的电阻,气人的是烙铁工夫不行,搞了好久总算是人模狗肯的一样,试机竟然真的好了,运气不错!此板修复只等收钱了

网友:
呵呵,楼主,板子拿来你就应该目测板子是不是掉件,郁闷,这不是白忙活了,还费劲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好多板子上面有空位的如果你没有检测能随便装吗

网友:
请上实物图片,相关电路图

网友:
那连个电阻式来分压内存供电用来基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