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通病故障 待机0.04 不触发

楼主(2010-07-04):
IBM X31 待机0.04 不触发
MAX 1631    28脚1.7V
为什么加焊1631后面那一块就正常了呢?
但是试多几次又是不触发了
具体是哪个电容不正常?
肯定有兄弟知道的  呵呵

网友:
28脚连TSURUMAI的。中间有个R993电阻。

网友:
3V5V的滤波电容考虑一下

网友:
网上说换附近电容就好,也有人说网卡

网友:
电容漏电了哦

网友:
仔细看有个型号很特殊的电容,在电感旁边,换点试试吧!呵呵。。。。。没有那个电容会不加电的,找找咯。。。。

网友:
各个待机电压正不正常?

网友:
3v电感附近那个很大的黑色的极性电容啊

网友:
我同意7#说法或着加焊1631

网友:
3.3 V的滤波电容损坏

网友:
这是通病啊
把3M 5M电容和三极管一起换掉就好啦啊

网友:
换电容 3伏的

网友:
什么叫有吗?